楼主(2007-11-24):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想把用Wincc flexible组态好的画面传送到TP270内,通讯协议选择什么?另外下载用的电缆线是怎么制作的?谢谢!
以前经常使用protool,是否跟protool一样?

网友A:
通訊協議選什麽,要看您用啥綫以及TP270通訊口的設置。

TP270可以使用Step7的編程電纜進行通訊,也可以使用232串口通訊電纜進行通訊。

Step7編程電纜需要適配器,這個您做不了,232串口電纜這個基本上都能做。

楼主:
谢谢cvlsam了 Step7编程电缆我有,232串口线我也有。使用Step7编程电缆就选择MPI是吗?

网友A:
使用編程電纜的情況下您只能選擇MPI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