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4):
救命 !!

我用FP0 C32T的Y0口来发送脉冲!用FS 168指令,Y0口的LED 有显示 ,我却检测不到脉冲(示波器),Y0口上我上拉了一个10K的电阻作为负载来构成回路!在线等啊!
不会是Y0口烧掉了吧??

网友A:
不会吧.应该行的啊.

楼主:
555,完了。我直接输出,LED有显示,但是Y0,Y1口都输出高电平!怎么修理啊???求助啊!

网友B:
线接对了吗

楼主:
线应该是对的,除开这两个口以外的其他输出口都正常!再使用这个两个口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如何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