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4):
一台安川的F7系列变频器,变频器额定功率为110kW,额定电流约为200A。现在用这台变频器拖动一台三相125kW的异步电动机,总是额定电流输出偏小。在输出频率达到30Hz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约为80A。当输出频率调整到最大值50Hz时,理论上来说变频器应该输出额定电流,也就是约200A。但是实际电流只有108A左右,大约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左右。
我想问问各位,是我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那个电流是空载电流
加负载后就不一样了

楼主:
事实上,变频器已经带了电机运转,输出频率为50Hz时电流只有110A,这应该就是拖动的负载电流呀。

网友B:
电机带额定负载时,变频器输出电流才能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故障现象已经排除了

网友C(2008-12-12):
^_^想知道是不是有故障,很简单;

你用钳形表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和变频器的显示是不是一样就知道了;

如果始终偏小哪就是变频器的显示电流有问题了。

在看看他的保护电流是不是能达到要求,这样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D:
如何排除的,和大家说说呀!
还有,当电机带负载的时候就难到额定电流吗?
这肯定不一定了,看你的负载了。
个人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是在50HZ电流越小不越省电!那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