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24):
控制水泵的一台变频器输出端能否在输出的一相(为220V)中引出作为时间继电器线圈控制电源,如果能怎样安装最为合理(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源频率不同而时间继电器要求的频率为50HZ 220V或是220V的直流电源)?

网友A:
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估计这个想法太“浪漫”了,实际不可能具有实用的价值。
想问问楼主,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一定要接在变频器的输出呢?为什么不利用变频器自身的“工作”/“停止“状态输出信号呢?

网友B:
肯定不行,那样做会烧继电器的。

网友C:
用变频器的I/O输出也可以啊!在变频器把输出继电器设为变频器启动输出就行了,但最好是再用一个继电器隔离一下比较好.

楼主:
因为这台变频器控制继电器已坏而且无法修改参数,必须利用输出电源的停止信号来驱动另一回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这台变频器控制继电器已坏而且无法修改参数,必须利用输出电源的停止信号来驱动另一回路。
呵呵,即使变频器处于这种状态,也不该动这种想法啊.

楼主:
感谢您给我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