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CL指令

楼主(2007-11-24):
哪位大哥给我指点下
SCL指令其中P1,P1+1,P1+2,P1+3怎么计算的?
比如我采用分辨率4000的,输入是4-20mA的,我在触摸屏上想要显示0-100
怎么计算的,知道的请望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指令说明久好了呀
P1  0
P1+1  0
P1+2   FA0
P1+3   100

网友B:
楼上正好写反了吧,应该是
P1     0
P1+1 0
P1+2 100
P1+3 FA0
P1和P1+2里面存放BCD数,P1+1和P1+3里面放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