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力矩的问题

楼主(2007-11-24):
变频器一般来说都是1.5倍额定电流,60秒,电机输出转矩为额定转矩1.7倍60秒。我的问题是,变频器的这种特性对于所有的电机都是这样吗?比如一般电机的启动力矩是2.2倍额定转矩,但重载电机的启动力矩可达到3.5倍额定转矩,这是电机本身固有的特性,那么当电机启动时,变频器输出1.5倍额定电流,电机启动转矩的值对于重载电机来说会比一般电机的启动力矩大吗?会高于1.7倍吗?

网友A:
问题提得很棒。确有此问题。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比电机要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当遇到重载启动怎么办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大惯性负载,变频器可以不过载,采用长时间的斜坡加速/减速功能,解决启动、加速/减速、和停止的动态过程过流问题。
第二种,就是重载,与惯性无关(恒定重载),选择功率大一档次的变频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