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4):
请教10KV的高压电机有几种节电方法??

楼主:
多没人知道吗?除了使用进相机,电容和高压节电器还有别的 手段吗????????

网友A:
还有变频控制,不过问一下高压节电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B:
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节电方式不一样吗
低压电机节电也不知道
电机节电?
少用少启动被

网友A:
楼上的老师:::俺看不懂你的意思,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

楼主:
是800KW高压电机,不调速不用变频控制吧,高压节电器就是现成的节电设备,网上一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