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4):
1:请教各位老师6SE70利用转速调节器饱和时靠调节转矩限幅值实现转矩控制属于转矩控制还是转速控制,转矩控制和转速控制时是不是都要限制转速和转矩限幅
2:利用上述控制思想时想转矩慢慢爬升,而不是一下将转矩加到最大幅值,可否通过调节比例积分时间
3:对于6SE70将控制字中地bit27设为slave模式,和将P100设为5,这两种设置都是转矩控制,有何不同,大全上他们功能图一样啊
不知表达是否清楚,本人在汽车试验行业,试验台最重要就是电加载,即主电机充当发动机,两边加载电机处于加载提供阻力
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哪个单位?是否通报一下,很想认识你!

第一个问题:转矩限幅调节属于转矩控制范畴,不属于转速控制范畴;转矩控制或者转速控制时,都要设置限幅值,这是出于系统调节特性的要求决定的。

第二个问题:调节扭矩,不是靠改变积分时间或比例系数实现,而是靠扭矩给定或扭矩限幅由0-100%信号来实现;

第三个问题,是一回事。无区别。

请你通报你的信息,包括做什么试验。我猜想是做变速箱或车桥试验吧?

楼主:
谢谢kdrjl老师热心解答,已发消息,本人刚毕业得到如此热心帮助,万分感动
本人确实再从事桥和变速箱的加载试验台工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