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4):
请教各位:
如图所示的电路,负载为纯电阻负载,功率是否为:P=3*220*380/10 ?

楼主:
电路图
三相交流电路图

楼主:
文件怎么上传不上去?

楼主:
电路图是三相交流电路,线电压为380V,三角形接法,三个电阻分别都是10欧姆。
请问功率是否为:P=3*220*380/10 ?

网友A:
p=3*380*3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