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5):
我装的s7- 200,根据书本上的,我设置PG/PC接口属性,选择本地连接,可是我的软件里只有USB,没有“com1  com2”什么的,我的软件设置里没有,然后电缆连接的时候不成功,请问怎么弄?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你点击缺省值然后再看看可能就有了,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串口被佔用的話,就會出現此類問題,您先看看您設備管理器中的串口是不是被其他軟体佔用了。

楼主:
我点击缺省也不行,我也只有一个鼠标用的USB啊,帮帮忙,刚刚初学,不懂。是不是需要什么电缆啊?

网友C:
你看下你的PG/PC接口设置选择的是PC/PPI这个访问路径吗?我觉得你可能用的是PC Adapter(PPI).

网友D:
你用的电脑有串口吗
如果没有那么你用USB-232一定要把USB属性设置为COM1口。一般USB属性是COM5口

网友E:
电脑本身有没有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