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5):
VB程序以串口方式访问电子秤实例

http://hexun.com/tingfeng365

现有电子秤一台,使用串口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编写VB程序来访问串口,达到读取电子秤上显示的数据。该电子秤为BE01型仪表,输出为RS-232C标准接口,波特率为300-9600、偶校验、7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所有字符均发送11位ASCII码,一个起始位。在VB中与串口通讯需要引入控件MSComm串口通讯控件(在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中)。具体程序如下:控件简称:MSC

Dim Out(12) As Byte ''接收var中的值
Dim var As Variant ''接收MSC.input中的数值
Dim nRece As Integer ''计算MSC.inputbuffer的个数
Dim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随即变量,计算循环
****************************************************************************
Private Sub Form_Load()
 ClearText
 With MSC
  .CommPort = 1 ''设置Com1为通信端口
  .Settings = "9600,E,7,2" ''设置通信端口参数 9600赫兹、偶校验、7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Setting=”BBBB,P,D,S”。
  含义是:B:Baud Rate(波特率);P:Parity(奇偶);D:Data Bit;S:Stop Bit)  .InBufferSize = 40 ''设置缓冲区接收数据为40字节
  .InputLen = 1 ''设置Input一次从接收缓冲读取字节数为1
  .RThreshold = 1 ''设置接收一个字节就产生OnComm事件
 End With
End Sub
****************************************************************************
Private Sub ClearText()
 Text3.Text = ""
 Text2.Text = "5"
 Text1.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ClearText
 '' nRece = 0 ''计数器清零
 With MSC
  .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设置数据接收模式为二进制形式
  .InBufferCount = 0 ''清除接收缓冲区
  If Not .PortOpen Then
   .PortOpen = True ''打开通信端口
  End If
 End With
End Sub
Private Sub MSC_OnComm()
 DelayTime ‘用来延续时间
 ClearText
 With MSC
  Select Case .CommEvent ''判断通信事件
  Case comEvReceive: ''收到Rthreshold个字节产生的接收事件
   SwichVar 1
   If Out(1) = 2 Then ''判断是否为数据的开始标志
    .RThreshold = 0 ''关闭OnComm事件接收
   End If
   Do
    DoEvents
   Loop Until .InBufferCount >= 3 ''循环等待接收缓冲区>=3个字节
   '' nRece = nRece + 1
   For i = 2 To 12
    SwichVar i
    Text1.Text = Text1.Text & Chr(Out(i))
   Next
   Text1.Text = LTrim(Text1.Text)
   Text2.Text = Text2.Text & CStr(nRece)
   .RThreshold = 1 ''打开MSComm事件接收
  Case Else
   '' .PortOpen = False
  End Select
 End With
End Sub
****************************************************************************
Private Sub DelayTime()
 Dim bDT As Boolean
 Dim sPrevious As Single, sLast As Single
 bDT = True
 sPrevious = Timer (Timer可以计算从子夜到现在所经过的秒数,在Microsoft Windows中,Timer函数可以返回一秒的小数部分)
组态王6.53破解版下载
力控6.0完美破解
开物2000破解版
 Do While bDT
  If Timer - sPrevious >= 0.3 Then bDT = False
 Loop
 bDT = True

End Sub
(通信传输速率为9600bps,则最快速度1.04ms发送一个字节,仪表每秒发送50帧数据,每帧数据有4个字节,即每秒发送200个字节,平均5.0ms 发送一个字节,连续读取串口数据时要在程序中添加循环等待程序)

Private Sub SwichVar(ByVal nNum As Integer)

 DelayTime
 var = Null
 var = MSC.Input
 Out(nNum) = var(0)

End Sub
(设置接收数据模式采用二进制形式,即 InputMode=comInputModeBinary,但用Input属性读取数据时,不能直接赋值给 Byte 类型变量,只能通过先赋值给一个 Variant 类型变量,返回一个二进制数据的数组,再转换保存到Byte类型数变量中。) mcgs6.2破解软件下载http://tingfeng365.blog.hexun.com/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6.0 正式版破解下载
Fix破解软件

Private Sub Text1_Change()
 Text3.Text = CText(Text1.Text) - CText(Text2.Text)
End Sub
****************************************************************************
Private Function CText(ByVal str As String) As Currency If str <> "" Then
  CText = CCur(Val(str))
 Else
  CText = 0
 End If
End Function
       (仪表每秒发送50帧数据,微机收到一帧完整数据至少需要20 ms时间,然后再进行数据处理。如果微机在下一帧数据接收前即20ms内能将数据计算处理完毕,则接收缓冲区内只会保存有一帧数据,不会存有两帧以上数据,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不会影响实时监测效果(接收缓冲区>4字节),这时完全可以实现实时监测或实时控制;如果微机在20ms内不能将数据计算处理完毕,接收缓冲区设置得又很大,在数据计算处理完毕前,接收缓冲区内就会保存有两帧以上数据,而且一次工作时间越长,缓冲区内滞留数据帧就越多,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之间产生逐渐增大的额外时间差,当接收缓冲区充满后,时间差不再增大,固定在某一值,部分数据因不能及时采集到接收缓冲区中,数据产生丢失现象,真实工作情况就会和微机处理结果产生较大的时间差,对实时监测和实时控制很不利,这种情况下接收缓冲区的大小就会影响实时监测效果,所以接收缓冲区设置不能过大,以保证数据处理的实时性。)
易控(INSPEC)2007破解
世纪星7.10标准版破解
下载密码在http://hexun.com/tingfeng365/首页顶部
小结:本文所用的仪表为梅特勒公司出产的BE01型电子秤,其输出的每个编码均为标准的ASCII码。其他的仪表存在发射的编码中含有BCD压缩码,而且分为高低位,需要接收后对其进行解码换算,之后还要将高位和低位数字进行相加,即可以将其BCD码换算成实数。另还存在误差的可能:判断最大值,仪表在刚开始工作时有干扰,会传导一些乱码,位移传感器有参数偏差,最大值一般都略大于50毫米,所以取51为极限最大值,取-51为极限最小值。暂时先写这些,当然其他的情况可以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