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07-11-25):
总功率60KW的太阳能发热机组,用3*30(100A)三相四线电能计量表是否合适?还有比这更大表吗,加电流互感器200/5A合适吗?

另外,宾馆总功率150KW,用电流互感器400/5A和5A三相四线表合适吗?

真心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A:
是太阳能发热机组?

楼主:
是太阳能发热机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里面有6个9KW的380V电热管,在冬季采光不足水温不够时,电脑控制自动加热。我没有安装电能表和互感器的经验,没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B:
你说的都已经很对了。要相信自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功率60KW的太阳能发热机组,用3*30(100A)三相四线电能计量表是否合适?还有比这更大表吗,加电流互感器200/5A合适吗?

另外,宾馆总功率150KW,用电流互感器400/5A和5A三相四线表合适吗?

真心求助,谢谢大家!上下两个问题你说的都正确。。。

楼主:
谢谢超级大手师傅指点!

网友C:
[总功率60KW的太阳能发热机组,用3*30(100A)三相四线电能计量表是否合适?这个可以能小了点。
还有比这更大表吗,加电流互感器200/5A合适吗?

 另外,宾馆总功率150KW,用电流互感器400/5A和5A三相四线表合适吗?这个是刚好用

 真心求助,谢谢大家!上下两个问题你说的都正确。。。

网友A:
应该是:太阳能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功能)。
太阳能发热机组容易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