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之力请进

楼主(2007-11-25):
请问如何利用PLC的位的变化来切换普洛菲斯触摸屏的显示画面?

网友A:
用D脚本功能。

当PLC的位ON的时候LS0008=你所需要跳转的画面号。

网友B:
你用什么PLC?触摸屏系统区LS0008存储画面号,如果用三菱PLC,系统设置默认PLC的数据寄存器的D8即为画面号,可以通过D8切换画面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的热心回答!由于我是初学者,面对两位老师的热心回答我还是一头雾水。干脆我把我的问题再向老师阐述一偏。
我制作的画面(应该叫基本画面吧)共有17幅,从B1到B17,通常情况只显示B1画面,当PLC的M30.1为1时,要求从B1切换到B12画面,当PLC的M30.2为1时,要求从B1切换到B13画面,当PLC的M30.3为1时要求从B1切换到B14画面。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请老师说浅显一点,触摸屏该怎样设置?我具体又该怎样操作?必须用D脚本功能吗?有没有其他不用D脚本功能的方法呢?如必须用D脚本功能,我又该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选择D脚本功能:

D脚本编辑:

方法一:用GP的D脚本功能。如图所示。只不过要注意一下D-Script只适用于当前画面,如果要用于所有画面那么需要使用全局脚本(Global D-Script)。

方法二:写在PLC程序里。如果M30.1=1,那么VW14=12;以此类推。(系统区起始地址为VW0)。

楼主:
请问老师的方法二是不是与D脚本无关?是只适用于当前画面,还是适用于所有画面?M30.1是怎样与VW14对应的?再问一下老师,如果我的程序的触发位分别是M1.0和V100.3,它们又对应哪个地址呢?实在不好意思,我拥有的知识太少,太肤浅,但又非常渴望学习,还望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LS0 ~ LS19是GP系统区的地址,如果系统起始区地址为VW0,那么VW0~VW38和LS0 ~LS19一一对应。

LS8是用来控制画面跳转的系统区地址,对应与PLC的地址则为VW14。

网友C:
可以用PLC直接控制,用PLC程序直接控制

楼主:
9楼 的太阳神炎帝,用PLC怎样直接控制?是不是象风之力先生所说的方法二?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嘛。谢谢!!!

楼主:
风之力先生,LS0008对应的应该是VW16吧?
                              LS0000--VW0
                              LS0001--VW2
                              LS0002--VW4
                              LS0003--VW6
                              LS0004--VW8
                              LS0005--VW10
                              LS0006--VW12
                              LS0007--VW14
                              LS0008--VW16

网友A:
数学学得不好,sorry。

楼主:
感谢风先生热情洋溢的解答,再一次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们好:请问在“GP设置---扩展设置---系统区域设置”中的各个项目所要表述的是什么?最前面的方框选中与不选中时,区别何在?

网友A:
LS0000: 现在显示的画面号码(1- 8999 (如使用BCD码时 1 ~ 1999))
LS0002:现在日期 - 年, 2位数BCD码,年的后2位数
LS0003:现在日期 - 月, 2位数BCD码,01-12(月)
LS0004:现在日期 - 日, 2位数BCD码,01-31(日)
LS0005:现在时间 – 时分, 4位数BCD码,00-23(时) ,00-59(分)
LS0006:监控所需的Bit. 其它保留的Bit, 用作GP的系统服务等工作, ON/OFF状态
并未定义.
LS0008: 改变显示的画面,1- 8999 (如使用BCD码时 1 ~ 1999).
LS0009:在设定控制屏幕显示的Bit为OFF之后, 按下屏幕上的任一点, 将改变控制
屏幕显示的Bit为ON.
LS0010:当写入旗号(Bit 15), 由ONOFF或OFFON, 新的日期时间将写入.
LS0014:除了GP-477R, GP-470以外, 当这个Bit为ON时, 屏幕的背光将关闭, 当这
个Bit为OFF时, 屏幕的背光将打开.
当Word Address +14 Bit 0为ON时, 屏幕的背光将关闭, 但屏幕的按钮依然
可以操作, LCD仍然显示, 使用Word Address +9(LS0009)屏幕的ON/OFF
Bit来控制LCD是否真的显示.

楼主:
风先生您好:您前面所说的在系统手册上都有介绍,但就没有关于在GP设置时,前面的方框选中与不选中有什么区别、如何应用的介绍。盼望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