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7-11-26):
模拟量从101通道采集来,大概是温度。然后乘了#2000.又除#1000.最后送到一个地址,触屏显示。没看明白为什么先乘2000,再除1000。明白的请给指点一下

楼主:
两个图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型号omron C200H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实际检测的是什么,光看程序看不出来.

网友B:
omron C200H
没有浮点运算功能吧

网友C:
当然要先乘后除拉,你先除后乘的话,结果会有很大差异的(小数点后的数据都被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