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SYSMAC CPM2AH PLC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小弟求助各位大侠,我用的是OMRON SYSMAC CPM2AH plc 和串口转usb数据线 但怎么也无法连接plc 数据线请看图
在连的时候我正确的设置了端口用自动在线可提示如图
我编好程序用在线工作还是不能连接图示如图
但我配置一点也没有错啊怎么会这样啊.求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串口转USB接口的数据线,在电脑城买的不行,要用专业的转换线,你想顺畅一点,就直接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这样连接就稳定一些。
咨询QQ:269639037
更多信息请登陆:
http://www.linkkey.com

网友B:
是不是楼上所说的呀?有没有前辈来解释下哦

网友C:
你缺少一个电缆.
USB-RS232 后再加一个电缆,可自制,图在后.
再说一句:你买的USB-RS232好不好用要试

网友D:
除了连接电缆之外还需注意一点,通讯用COM口要和电脑上USB转出的COM口一致,具体查看:我的电脑--右键 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若还有问题,QQ:89801259

楼主:
各位大侠我还是不能理解啊

网友C: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你买的是标准的USB-RS232,在这儿再要一个转换,转成OMRON标准

网友E:
1.你用的这种USB转232线出来是标准的232接口,跟omron的PLC232接口不是一个标准。
2.这种USB-232转出来的不一定能喝omron的PLC连接,会出现连接不成功的情况。

网友F:
如果你买的是标准的USB-RS232转换电缆,那你只需再加一根OMRON的编程电缆,然后在编程软件里把通讯用COM口和电脑上USB转出的COM口改成一致的就可以了!

网友F:
对了,图中你使的那个USB转232的电缆我也用过,不好用,一会能连上,一会就又连不上了,不稳定!不能直接接到PLC的,中间要用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