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7-11-26):
请教,安川伺服是否支持这种混合控制模式:先位置,到达指定位置后,转成钮矩控制。因为我做的是一台焊接设备,到达指定位置后有一定的焊接压力(可自由设定)。还有这设备有三轴,上下相对有两轴动作是上下合上,或张开,前后一轴动作是前或后。请问上下两轴可否共用一个脉冲点,前后一个脉冲点。这样的话我就用一台PLC上的两个脉冲点就可以了,请问是否可行。加一个模拟量控制单上方那一轴,到位后转成钮矩控制调整压力。谢谢!

网友A:
修改模式需要設定伺服參數,目前還沒有看到過伺服可以自動轉換工作模式。

楼主:
谢谢!我问了一下安川技术他们说可以这么做!但我不敢确信!

网友B:
是可以的。我看到过伺服可这样用,可能你要用专用运动模块来实现!

楼主:
对的!是可以的,昨天和安川的技术详细的谈了一下!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