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26):
一台由ABB变频器控制的生活补压水泵,一个数字压力检测器与变频器相连,安装好后前两个月运行正常后就出现压力够后不能停泵的现象,经过检查压力检测器及线路正常,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A:
弄清你的控制方式,压力表是直接提供给定,还是作为反馈,再测量信号看看,看问题在哪方面。

楼主:
压力检测器是反馈信号而不是直接给定的,还有是变频器内的压力参数停泵时为0.6MPA,压力降到0.4MPA时启动泵,但压力达到0.54MPA时基本保持不升压,泵一直运转.经检查管网没有漏压现象

网友A:
做为反馈信号就是PID宏的应用,给定和压力反馈信号,PID组的参数设置决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没有漏压,有正常用水,达到动态平衡是正常的.

楼主:
感谢您对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