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7):
我们车间一条发动机分装线近期有明显电人现象,早一段时间好象电人没有这么频率高,这是一条PLC控制变频器的一条线,员工要对线上的发动机进行装配,一碰到发动机金属表面,就麻手,然后生产线的金属部分碰者也麻手.地面全是发动机油,是不是因为这个降低啦安全电压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接地线

网友B:
电机接地线没接,打一个地庄,把接地线接上,另,接地线不能做零线用,否则变频器会受影响

楼主:
应该接地啦的呀,直流24V电在潮湿环境下能麻手吗?

网友C:
检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