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7):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1 打开您的Wincc
2 单击左边项目树中的计算机
3 在右边窗体内双击计算机名
4 在对话框中选择图形运行系统
5 在关闭一栏中选中Alt+F4
6 确认

网友B(2008-08-26):
按Ait+F4退出WinCC时什么没编辑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