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7):
各位大师傅,小弟新学电工没多久,最近碰到了一个难题了,想请教一下,我有一个单相电机,出来四根线,想用倒顺开关控制正反转,却不知道在倒顺开关上怎么接线,接来接去总是要把零线给直连进电机去,网上找到的文章也都是零线直进电机的,请教大师傅们,有没有相线和零线都不直接进电机的,开关开了之后才同时进电机的接法?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这儿有详细的资料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

网友B:
你只要把主绕组或付绕组接线对调即可
不知你·明白吗

网友C:
将主绕组与启动绕组的头尾对调。

楼主:
我是说倒顺开关上的接法,电机倒顺的原理我知道,只是不知道在倒顺开关上怎么接,而且零线不行直进电机的接法,也不知道这个接法有没有

网友B:
很不好接,尤其是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
建议你两个按钮两个接触器,使用寿命更长些

网友D:
倒顺开关 三相的 中间接0  剩下的顺便接吧

网友E(2007-12-27):
三相倒顺开关输入和输出端有一相是同相的接另线,另两相是相反的输出端接你图上的1,2.输入端一相接L,另一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