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关于行车上的电动葫芦控制电路

楼主(2007-11-27):
行车上的电动葫芦控制电路:
这样都可以!你想的到吗?

楼主:
1.图中的上下按纽电源原来是AC24V的,我把它改了。目前事实上是应用了两个继电器的一对触点代替了。
2.图中的制动电磁铁和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AC220V。
请问:
那个电容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
怎么没人顶一下呢???

网友A:
还真没想到电容器是干什么的呢
控制电路太简单了 点动控制 连个停止按钮都没有 更别说保护了
一个极限开关只对上升起作用把 对下降不起作用
象一般的电动葫芦应该带个断火器 安全并对上升下降都保护
我们这的电动葫芦除了断火器之外还有限位
还有这个电磁铁和操作没什么关系嘛 接触器闭合还是断开都和它没关系
一和闸 (电路图上没标出是什么开关 )电磁铁就得电
电动葫芦一般都是抱闸风扇合一的 没必要在装电磁铁啊 不是吸物件的吧

网友B(2008-05-10):
电磁铁的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电机好象是YEZ锥型转子制动的吧?

网友C:
画错了吧?
电磁铁火线应接在电机的电源上,通电吸合--释放刹车

网友B(2008-06-10):
电农应该是制动用的

网友D:
电路图有错,电磁铁或电容应在交流接触器常开触点下端?

网友E(2013-02-13):
挺高明的。电容估计是消除干扰的吧。最好在串个电阻

网友F:
挺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