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8):
请问各位高手:我单位一锅炉使用和利时SmartPro3.1.3,想增加一块表和改动联锁(包括上位机和下位机),我想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编辑好后,拷贝到控制室的电脑上再下装,这种方法是全下装还是增量下装?另外和利时的FM161_SOE可以当FM161_DI使用吗?

网友A:
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编辑好后,拷贝到控制室的电脑上再下装,这种方法是全下装还是增量下装?
判断全下装还是增量下装的依据不是说你在那台电脑上修改,而是你修改了程序的那部分导致的,如果你没有修改硬件结构和配置\系统参数的话就不会导致全下装,改量程是增量下装.
另外和利时的FM161_SOE可以当FM161_DI使用吗?
FM161_SOE可以当FM161_DI使用,但反过来是不可以的.

楼主(2007-12-28):
谢谢,现场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