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8):
我的设备总容量是100KW,那么三相供电的电流是多少,怎么计算?该用多大的电源线?有谁知道.

网友A:
P=1.73 * U I *COS$
大约180A左右  建议用70MM2的铜心电缆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2008-08-12):
我是电阻丝加温,应该选用多大的?

网友D:
如果是阻性负载。常规电流计算方式为100KW/1.73 * 380 *1
大约150A左右  建议用YJV 50MM2的铜心电缆或者YJLV 70mm2铝芯电缆,如果距离较远上升一个等级!如果设备较多的话计算电流时还应当考虑设备的同时系数!

网友E:
线路短的话用35平方的铜芯线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