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8):
本人近期想到一个关于PLC直接读取光栅尺信号的问题
不用模拟量模块转接
请知道这方面的朋友讲讲自己的经验

网友A:
直接讲光栅尺接到PLC的DI上
采用高速计数的方式读取光栅的位移脉冲
然后乘上光栅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讲光栅尺接到PLC的DI上
采用高速计数的方式读取光栅的位移脉冲
然后乘上光栅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好像直接读取不到吧
其不是脉冲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