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9):
变频器的输出回路串了一个接触器.如果停机时变频器启动回路和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同时断开,会不会出现这个危险:变频器的输出还没彻底断开,但接触器已经跳开,接触器跳开时的拉弧电流损坏变频器的逆变模块.
有没有这个必要: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并一个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接点,在变频器没有彻底停机之前,不允许接触器跳开.

网友A:
这是控制器的事!
要先让变频器无输出,几秒后再释放接触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输出不用加接触器.
如果要加的话,确实要注意一下时序.

网友C:
目前国内的电梯都是这样控制的
输入和输出侧都有接触器的
电梯的控制器都有变频器运行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