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电机需要调整转向时,只有调整电机接线盒里的两根线才有效,调整变频器下端的线不能改变转向,为什么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你调的变频器不控制这台电机!

网友B:
下端的是输出,只有改变输入的相序才能变向的

楼主(2008-01-14):
下端的是输出,只有改变输入的相序才能变向的
那是不是要调整变频器输入的电源相序才有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输入已决定了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D:
大家一定注意了,电机的旋转方向与输入变频器的相续无关.

网友E(2008-02-14):
不会有这个事吧?

网友F:
呵呵;是不是你把变频器的电源线对调了二根?

网友G:
不用那么麻烦,只要将变频器的转向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H:
如果是交-直-交变频器,改变输入端相序,是不能改变转向的。

网友I:
不用那么麻烦,只要将变频器的转向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J:
只要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相位就可以了。

网友K:
9楼的说的对!  改变频器输入相序无效!只有改变输出端才有效!

网友L(2008-03-23):
引用 网友I:
不用那么麻烦,只要将变频器的转向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
赞同这说法。

网友M:
不会吧如果电机与片频器输出之间无别的控制器
的话

网友N:
改变变频器输出转向,1、改变转向指令,2、改变变频器输出相序

网友O:
其实不用调线的,在变频器面板的按钮就可以实现。

网友P:
赞成在面板里改,这样快捷省事。

网友Q(2008-05-12):
我 想是你的变凭器参数设置问题。不允许它反转拉!设置好拉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R(2008-10-13):
交-直-交变频器首先由整流模块将三相交流电变为脉动直流电,再由逆变模块将直流电变为频率电压可调的交流电。这就是变频器基本原理。不管如何调整变频器输入侧接线,整流模块出来的直流电正负极是固定的所以调整变频器输入侧接线不能改变转向。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