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9):
有哪位老师知道CP1H 与手提电脑连接,除了USB口连接外,能不能用电缆连接CP1H 的串口,进行两者连接,如何设定网络类型?
另外,CP1H设的密码有没有破解软件或方法?

网友A:
usb还不够用?非要再花几百?
在CXP里设置,你慢慢试吧.
理论上可解.

网友B:
呵呵,我都有遇上这个问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C:
用USB口可以直接联;

网友D:
当然可以用串口连接。但是CP1H自身是不带串口的,需要另外买个串口。
并且,笔记本现在大都不带串口,你还要买一个USB-232的适配器。并且,至少还需要一根转换电缆。
你看哪个更划算?

网友E:
可以用串口连接。需要另外买个串口价格在130左右
如果自己电脑不带串口,你还要买一个USB到232C的转换电缆
然后在接编程缆,在PLC的属性/网络设置/选SYSMAC  WAY就没问题了!

网友F(2007-12-29):
用EPSON ME打印机连接线

网友G(2008-01-31):
7楼的方法最省钱

网友H:
是可以用RS232与电脑连接的,USB只是简单一点,如果是要学习连接方法可以在CH1P手册里面找,也可以在MPT文本显示器里面找,可以用USB转换成RS232再和PLC的RS232连接,连接2。3。4。5。9。电脑2--------PLC3
                                         3----------2
                                         4          4----|
                                          5          5---|
                                         9------------9  每个端子的4与5短接
QQ:401312015

网友I:
光和电脑连接的话,USB是最方便的,什么都能做。
如果还要连接触摸屏或者其它通信用途,就必须另购串口模块了,232和485的都有

网友J:
用USB的多好

网友K(2018-09-28):
请问单独用rs232的线能够实现和软件通讯和串口调试吗 ,现在用usb连接能够和软件通讯,但是不会显示串口来进行串口调试,还是说需要连接两个线,一个usb 一个232转usb的线,现在单独连接232的线不能够实现和cxp软件通讯,是用的转换线有问题吗 还是什么情况,转换线用的Z-TEK型号的   连接两根线一直没有返回数据
如果我需要串口调试那么接线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谢谢指导回复

网友L:
8楼接线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