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9):
关于单相与三相电之间的转换

问下单相电源转换三相电源的效率目前大概是多少:

功率比较大的1KW以上的,还有是不是很多机器里面都有自带的单相转三相设备, 这些设备的可靠性和效率大概多大。

用能量转换的形式是不是可以达到效率90+%,(单相电带电机,然后电机发三相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单相与三相电之间的转换

问下单相电源转换三相电源的效率目前大概是多少:

功率比较大的1KW以上的,还有是不是很多机器里面都有自带的单相转三相设备, 这些设备的可靠性和效率大概多大。

用能量转换的形式是不是可以达到效率90+%,(单相电带电机,然后电机发三相电)。
这个东西并不太懂。猜想一下,单相交流电整流后通过igbt是可以变为三相交流电的。是不是如果输入三千瓦单相电才能输出一千瓦三相电。还有朋友愿讨论这个问题嘛。

楼主:
想调查下,怎么没有人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