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9):
两个铜排连接的地方,大部分都擦有导电膏,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A:
我分析和根据经验,导电膏并不导电。我在十年前测量过。其阻值很大。并起不到什么导电作用。用不用没关系。如果说两个较大的铜排,或铝排接触之间一般都要加有导电膏。并不是让其接触好。而是让其充填接触之间的缝隙。以免产生弧光损坏接触面,也可以说就是为了灭弧。

网友B:
是吗?那为什么不叫灭弧膏而叫导电膏呢?还是实际测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导电膏的作用主要是改善[减小]导体的接触电阻,保护导体不被氧化。主要原料是导体粉末[以前是银粉]和脂类。由于导体间的介质是脂类,所以在一定的距离是不导电的,但是在微小距离上又导电。所以能填补导体接触面。具我的经念,三七开,三分导电,七分保护,能延长导电密度大的导体使用寿命。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导电膏一般由中性凡士林为基质,加入石墨、铅粉、铝粉等等粉末,即阻止了导体的氧化,又由于导电粉末的作用--填补了金属间的缝隙,在压力的作用下,增强了导电性能。

网友E(2008-05-08):
导电膏溶于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导电膏的作用主要是改善[减小]导体的接触电阻,保护导体不被氧化。主要原料是导体粉末[以前是银粉]和脂类。由于导体间的介质是脂类,所以在一定的距离是不导电的,但是在微小距离上又导电。所以能填补导体接触面。具我的经念,三七开,三分导电,七分保护,能延长导电密度大的导体使用寿命。
有道理,导电膏一般由中性凡士林为基质,加入石墨、铅粉、铝粉等等粉末,即阻止了导体的氧化,又由于导电粉末的作用--填补了金属间的缝隙,在压力的作用下,增强了导电性能。

网友G:
对,我也这么理解,保护接触处不易被氧化

网友H:
他们都说的不错

网友I(2008-07-29):
导电膏是靠隧道效应进行导电的,正常情况下不导电,但如果是在俩个金属导体之间有着极薄的一层导电膏的话,同时其中一个金属导体带有一定的电压,则导电膏就可以通过隧道效应进行导通.

网友J:
楼上正解

网友K(2008-09-19):
长知识了

网友B(2013-04-11):
学习了。原来这样。

网友L:
导电膏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M:
我们现在一般不用导电膏了,它特容易粘灰、不好打扫、领导还时不时的检查盘面卫生,还有就是把连接板做平、光滑固定好的话,一般也就够用了。

网友N(2015-12-15):
不看还真不知道

网友O:
没有看见过这个宝贝,使用过灭弧胶!

网友P(2016-04-22):
不看还真不知道, 长知识了

网友Q:
导电膏是不但能导电的还能散热。

网友R:
单位经常用这玩意,没深入了解过,个人理解:导电膏涂抹在两导体结合面抗氧化一方面,二是增加接触面!导电膏不是良导体,性能与凡士林区别很大,动触头可抹凡士林,不能抹导电膏,导电膏适用于静触头接合面,我们在6KV中这样用的!理论解释太多了,经验吧!

网友S(2016-07-27):
长知识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T:
长知识 ,以前不了解导电膏还有这么多作用。

网友U:
导电膏这么用的啊

网友O: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V:
听说是防氧化,使接触更良好。

网友W:
以前用过.也测过.电阻很大

网友X:
我们这经常使用。但没人知道原理

网友Y:
引用 网友I:
导电膏是靠隧道效应进行导电的,正常情况下不导电,但如果是在俩个金属导体之间有着极薄的一层导电膏的话,同时其中一个金属导体带有一定的电压,则导电膏就可以通过隧道效应进行导通.
涨知识了

网友Z(2023-05-18):
导电膏的作用:降电阻,降温升,防腐蚀,抗氧化

网友Z:
回复 网友Z:
欢迎来电技术交流18912331809

网友AA(2023-10-08):
导电膏是用来填充触点间隙的。防止其触点氧化。

网友AB(2024-03-19):
隧道效应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