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连接

楼主(2007-11-29):
请教各位前辈
我用台式机能够连上PLC,但是用笔记本却连不上。由于本本较老,装的是WINDOWS ME系统,是不是欧姆龙PLC不支持ME 系统,还是缺少什么驱动呢?
不知哪位高人知道这种问题,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不应该,还是检查以下端口设置吧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笔记本上没有COM口正郁闷着

网友C:
没有COM就买一个USB-RS232,便宜的3,50贵的可上千,我用的47买的还可以.

网友D:
转换器要试过再买;
有的是不能用的;

网友C:
正常品都能用只是好使不好使,有的易受干扰,需要经常重起,大程序没法用.最好买工业级的

网友E:
买一个USB-CN226 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USB-CN226 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如果他联的是CPM1A,C200HX......三菱的,或......怎么办??????歇菜
最好的方案:选一个好点的USB-RS232,根据需要备上响应PLC的接口比如1.CQM1-CIF01适应CPM1A,CQM1,C200HE等须用外设与计算机联的.2.CS1W-CN114适合CQM1H,CJ1M,CS1等小外设口,3.自制一条符合欧姆龙标准的PLC电缆,适合带232口的PLC及屏..............

网友F(2008-01-03):
我帮人买过你要拿到那里装上去可以用了再给钱,才180块,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