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9):
按图所示的电路,连接空气开关、电源,检查接线无误后,合上空气开关,变频器上电,数码管显示0.0。
关掉电源,电源指示灯熄灭后,再连接电机、启停开关、主调电位器、微调电位器、寸动按钮、频率表(0~10V电压表头)等,三台变频器和电机比例联动运行,变频器和电动机接地端子可靠接地,并仔细检查。

运行:
合上起停开关,三台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输出频率从0.0Hz到达电位器设定频率,输出频率比例关系为1:1.5:2,调节主调电位器,改变三台电动机转速,且转速按比例联动。可以分别用三个微调电位器调整三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