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CPM2AH-PLC使用CPM1A-MAD01模拟量模块编写程序如下:
我的输入M=4,输出n=14,
为什么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当第2步(I0.0和I0。1接通)或者第3步(I0。2和I0。0接通)正在执行时,让PLC的电源断电,然后重新给PLC上电,程序运行起来,DM1没有数值?

敬请大家帮助,谢谢!~~

楼主:
好象没有人敢顶下!~~

大家可能很少碰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是我在调试的时候模拟突然断电)。

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废话,当然没有数据。
示例程序你看了吗?在给15通道写初始化数据后,是否有个定时程序,过了这个定时之后才往15通道写东西?
为什么不能像你这么写,自己想

楼主:
我看过了事例程序,这个是我把我同事的程序简化了,如果不是在给15通道赋值的语句运行的情况下断掉电源,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了事例程序,这个是我把我同事的程序简化了,如果不是在给15通道赋值的语句运行的情况下断掉电源,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赋值是很快的,是不是你只看结果?就象有的客户一看机器不动了就认为是PLC故障,实际上很多是信号或其他原因.
你的问题出现在:执行第2;3步前已给MAD初始化,0.00;0.01;0.02肯定没在PLC RUN时接通,所以初始化已完成.当第2;3步执行时断电再供电时0.00;0.01;0.02是通的状态,前面的初始化被第2步或第3步复盖了使之不能完成初始化,MAD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对了你试着在程序中加条AND NOT 25315看是不是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了事例程序,这个是我把我同事的程序简化了,如果不是在给15通道赋值的语句运行的情况下断掉电源,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赋值是很快的,是不是你只看结果?就象有的客户一看机器不动了就认为是PLC故障,实际上很多是信号或其他原因.
你的问题出现在:执行第2;3步前已给MAD初始化,0.00;0.01;0.02肯定没在PLC RUN时接通,所以初始化已完成.当第2;3步执行时断电再供电时0.00;0.01;0.02是通的状态,前面的初始化被第2步或第3步复盖了使之不能完成初始化,MAD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谢谢指点!!~~我去试试,应该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