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第一次发帖,不对的地方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F940GOT-LWD-C与三凌(不是三菱)FX2N和电脑连接都用什么通讯线啊.如果可以自制怎么接线?(最好有图)2端都是9芯-D-sub.

网友A:
屏(母) 计算机
2----------------3
3----------------2
4----------------6
5----------------5
6----------------4
7----------------8
8----------------7

网友B:
F940手册上有详细接线图;

网友C:
和这个“三凌(不是三菱)”的怎么接还真不知道

网友A:
晕了,
打电话去问问三凌吧
还不没用过这个

楼主:
那个三凌的厂家都搞不明白   郁闷

网友C:
龙华的那个三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