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各位大侠,小虾我最近遇到个疑难问题,跟几个电工切磋下来找不到原因,故上网找些高手来分析下,我把问题说下。我是做滤波器的设计的,有家做屏蔽房的厂家,是用我们的电源滤波器来对屏蔽房电源进线进行滤波的,供电是三相四线制通过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关引进的,滤波器供电是单相供电,故从漏电开关引出端端取B相供电,屏蔽机房和滤波器都连接一起通过PE线与大地连接的,但现在就是漏电开关顶不上,大家估计感觉应该是漏电,拔去PE线确实开关不跳,但考虑安全还是想把此问题解决,因为这样的问题不是一次两次,只要该公司出去安装屏蔽房电源线就会出现上面的现象,总不能不装漏电开关或者装了不接地吧。故我考虑到是我滤波器方面出的问题,滤波器相线有个Y电容与外壳相连的,也就是通过PE线入地的,我考虑会不会是电容容值太大,导致漏电比较大,从而导致漏电开关跳闸。故在公司做了以下尝试:
1.将屏蔽电源线不通过漏电开关,直接接在漏电B相进线处,即不通过漏电开关供电,按道理脱离了开关因为对开关没影响,但打开屏蔽房电灯,漏电开关跳。即使不开灯过段时间也跳。
2.将漏电开关A、C相进线拔除,只用B相将机房电源线接到漏电开关B相输出端,竟然不跳。感觉应该和1是一样的情况,郁闷!
3.同2将B相改成C相,漏电开关又跳!
当然我们也怀疑是B相电压高导致漏电大导致开关跳闸,C相电压小漏电小不至于跳闸,但用万能表测得电压都是220V,所以感觉很是奇怪,我上网找了关于漏电开关方面的资料,也对各种漏电开关原理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了解,但感觉就是解释不通这样的现象,网上有关于UPS前漏电开关频繁跳闸原因分析是:UPS前面加漏电保护开关,尽管UPS无漏电现象,但由于各次谐波在铁芯中形成的磁通矢量和由于铁芯的磁滞作用而不能为零,于是就出现了类似漏电的假象,使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 不知道谁可以就这个详尽说下,但是即使这样为什么用B相供电可以而C相又不可以了呢?难道是相位的影响吗?所以上论坛来找大家帮帮忙!大家各述己见,谢谢大家了!!![face16][face16][face16][[face19]

网友A:
在变频器的前面就不能加装脉冲式漏电保护器,跳,
你的原因是:一般电源滤波器内都有两个电容串联,串联点有的直接接保护线,有的通过电阻接地,泄漏电流如果超过了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跳,如果拆掉这两只电容,滤波效果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