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各位师傅:变频器可以带普通的三相感应电机吗?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要带专用的变频电机?什么情况下要加制动电阻?请指教

网友A:
第一,不推荐变频期带普通的三相感应电机,因为,普通的电机绝缘强度和耐压等级都很低,不符合变频控制的要求,特别是四象限工作的电机,发电装台直流母线电压很高,电机峰值电压也很高,毁容以及穿普通电机的绝缘。工作不安全的因素很大。

第二,有制动要求的场合,需要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或者加制动回馈单元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指点,怎样区分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啊?

网友A:
比较简单的辨别方法:

看名牌数据,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数据格式不一样,其中频率范围是变频电机的,只标明单一频率的是普通电机

看冷却形式,它冷的是变频的,自冷的多半是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