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台三相电动机,电压为380V,三角形接法,请问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供电电源上是相电压380V还是线电压380V?)

网友A:
三角型接法即相电压=线电压
星型接法即相电流=线电流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机线圈承受的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首先楼主没有把话讲明白,各位看官理解的就有偏差了,电机线圈承受的是相电压。

网友C:
没有表示清楚啊
  我觉得他该是说电机吧

网友D:
应是相电压。

楼主:
是用什么等级的供电电压?即电源三相380V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应该说清楚了吧,谢了各位!

网友E:
电机为角接时,相电压就等于线电压!只是电流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倍

网友F:
三角型接法即相电压=线电压

网友G:
那星形接法,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网友B:
好像看明白了?
楼主问的是:电机需要接的电压,380V,当然是线电压啦!!!!!
被他骗啦!!!不会说得明白一点?金口玉言啊????愤怒中!!!

网友H:
三角形接法,相电压等于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