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要让4个步进或伺服马达同步运行且速度相同,(运行一定时间停一下,再运行一定时间,停止)应怎样实现?比如有两个马达,一个收料,一个放料,要做到同步,我同时驱动的话,如果一个响应快一个慢 一点,就会出问题,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一路脉冲带四个驱动器,

网友B:
可以在中间加检测回路,用来修正啊

网友C:
基本上每家PLC廠商都有位控模塊,而軸聯動又是位控模塊的功能。

网友D:
楼主可以选用一个功率大的驱动器,同时接两个步进,用一路脉冲控制,如果你收料和放料方向相反的话,将其中一个马达的A,A-接线顺序与另一个马达的相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