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请教大家,三菱 plc 输入输出口,比如x1,y2这些,属于软元件吗,在线监控条件下,我对这些点做软元件测试,为什么没反映,但对象m1,这样的点就可以哪?谢谢

网友A:
对于X元件是不可以的,以为它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更新映像区的,对于Y元件是可以的,你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把它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