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单位有10台75KW的水泵,用变频器启动,变频器离电动机距离80米左右,出线上配了交流电抗器,运行时电抗器铁芯温度有70度左右,而且有很响的嗡嗡声,电动机也有很响的嗡嗡声.请问是电抗器不配吗?

我用星三角启动水泵就只有机械声,没有嗡嗡嗡的电流声.

网友A:
这个输出电抗器的电流容量选得比较紧张,70度还是可以的,只要不超过80度就可以忍受,但是夏天就要注意了。输出电抗器应该把电流选够,至于响声是因为铁心和线圈的气隙造成的,不要害怕。也说明你的变频器输出波形畸变严重,电抗器的压降很满。
变频器的控制水平不高,输出电抗器的容量和质量不是很好。

楼主:
这个变频器是国产的,我估计也是波形不好,这种情况加哪种电抗器好?(进线,出线,直流)

网友A:
应该加输出电抗器,否则电机就会受到损坏。70度还是可以的,超过80度就不行了。

网友B:
电抗器响是电抗器结构或设计原因,厂家一般称为工频噪音,有个限度,超出说明电抗器质量有问题。电机响是因为变频器输出波形严重失真,含有大量高次谐波,只安装输出电抗器对高次谐波无法很好抑制,建议增加输出滤波。电抗器铁芯温度确实高了,综合看还是电抗器品质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
NOKE,科技飞越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