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

楼主(2007-11-30):
我用一个水泵把液体从一个容器输送到另外三个容器中(一条总管,然后再分三条支管),在每个支管末端有个球阀,现在我要达到这样一个控制要求:只要三个支管末端的任意一个球阀有打开,水泵就自动启动,当三个支管的球阀都关闭后,水泵又自动停止。
请问该如何控制?

网友A:
用变频控制最为简单,也可以用压力罐控制,实在不行就用压力罐控制的电器部分,也能勉强用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B:
在球阀上装上感应开关试试

楼主:
该装什么感应开关

网友C:
金属感应接近开关!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会做不会说。
用晶体管开关电路控制带有常开常闭接点的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
N套电路并联即可

网友E:
买个自来水用的无塔泵就行(家用的300元左右),其实就是压力开关控制加一个储压罐,超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