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本人是 GHOST XP SP2电脑公司特别版
不知到能不能装 WINCC6.0啊 ??
还有啊安装详细步骤是什么啊 ?第一步装什么 第二步装什么???
好像很复杂 。这里这么多高手应该有知道的吧 请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1 安裝SQL2000 For Wincc,如果是Wincc6.2版本,那麽安裝SQL2005 For Wincc
2 安裝消息隊列
3 安裝KB319740補丁
4 重新啓動操作系統
5 安裝Wincc
6 安裝授權
7 正常使用Wincc
友情提示:Ghost XP的系統的成功率約為60%,如果您不幸成爲40%之列,那麽敬請您重新安裝您的操作系統。

网友B:
来个三部曲就可以了 sql  消息队列  wincc

系统要求是专业版的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网友C:
请教了,为和我XP SP2下装了后重启时,登录进去后,系统自动注销,再登录又是一样自动注销。。。连系统也进不去了,我只好重装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