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30):
我用的是FX系列的PLC,软件我用的是3.3版的。之前通讯的时候直接用的是RS232口,现在我改用USB,加了USB转RS232的数据线和软件,但是就是不可以通讯了。同样的数据线我在松下PLC是完全没问题。
怀疑是编程软件版本过低,后来我改用了GX8.0版的编程软件还是不可以通讯。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USB转串口的线不好,买个好一点就OK了

网友B:
USB转串口通讯方式是不太稳定。以前我用过,后来又改为232了,用好点的转接口应该会好点。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USB线用在松下和欧姆龙都没问题,设置也没问题,我是照着别人的设置,但还是不可以的,望各位指教!

网友C:
USB转换是不稳定

网友D(2008-04-13):
我们单位也用过,USB不太稳定,选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