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7-11-30):
请教各位高手. 用S7_200  CPU222 写的一个程序;怎样才能让它在200小时后停止工作?

网友A:
長時間定時  採用定時器+計數器

网友B:
定时器和计数器一起使用  也就是一个长定时

楼主:
中间要断电的,还能继续定时吗?

网友C:
我给你写个小程序吧,那这个去试试。。
LD     SM0.0
LPS
AN     T37
TON    T37, 600
LRD
A      T37
EU
INCW   VW100
LRD
AW>=   VW100, 60
LPS
EU
INCW   VW200
LPP
MOVW   VW100, VW100
LPP
AW>=   VW200, 200
STOP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D:
五楼 的此项(MOVW   VW100, VW100)好象有问题,正确的应是(MOVW   0, VW100),一点愚见。希望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C:
7楼ABCDW兄弟说的是,谢谢。那里应该是MOVW   0, VW100。楼主不好意思,你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