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我们使用的是长沙威胜的电表,“峰、谷、平”相加怎么和“总”的数对不起来啊?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时钟不准啊

网友B:
"“峰、谷、平”相加怎么和“总”的数对不起来啊"??/
你这里的“和”指的是是什么?电度的总数?电费总数?时间总数?你是怎么加的?

楼主:
总指的是总的电量,应该是峰谷平的和。

网友C(2008-02-04):
这种东东嘛,有时是不准确,要是相差太大哪就是有点问题了,有几种问题,电表可能坏了,还有就是基它问,目前还没弄清梦
我是我却不是我…我不是我却就是我……

网友D(2008-04-08):
一定是有误差的。这要看你互感器是用多少的。

网友E:
查看下电表时段设置,有没有尖费率的存在.如果没有,就查一下电表时钟正确不,如果电量相差不大的话,可能时段投切误差过大了.不过威胜的表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错误!
QQ:829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