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案例:比如一根长为12±0.2mm的针,当这个针超过这个范围时,如何将其排除?

请各位达人各抒己见,谢谢!!!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网友A:
可以采用流水线生产的方式 做两个装置第一个只能通过12-0.2以下的, 第二个装置把大于12+0.2 的筛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