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难问题

楼主(2007-12-01):
有一个设备共4个电机,有5个断路器,4个控制4个电机,一个是总断路器,每个电机为11KW,额定电流是24A,断路器如何选型?选型原则是怎样的,保险丝多大?
我是这样选:电机的是24*5=120A
                 总控制是120*4=480
                按书本上选的,可能不对,请大伙指教!!

网友A:
电机断路器选 40A
总控制断路器选 180A

网友B:
32A
120A

网友C:
楼上说的都行

网友D:
用断路器,就不用保险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2A
120A
正确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设备共4个电机,有5个断路器,4个控制4个电机,一个是总断路器,每个电机为11KW,额定电流是24A,断路器如何选型?选型原则是怎样的,保险丝多大?
我是这样选:电机的是24*5=120A
                  总控制是120*4=480
                 按书本上选的,可能不对,请大伙指教!!
一点五倍的电流选择开关要d型32安。总开关32安乘四。120安够了

楼主(2008-01-07):
讨论一下:D型的断路器只是有延时的功能,当用在单个的电动机时有效,当一个断路器用在两个或以上电机时,电动机并不是同时启动,假如二台先启动,有48A电流,当第三台启动时,将有100多A的瞬时电流,我们选的120A的断路器会不会跳呢?
断路器只是在开始时会延时,它不会一直都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