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1):
各位大侠,请指点:

偶在设计中遇到如下难题, FX2N64MR-001配FX2N-2AD 和 FX2N-4AD两个特殊功能单元,说明书上说各需占用8个点,但不知如何设置特殊功能单元占用那些I/O点?如何指派?

网友A:
自动设置的 ,不用设置,说占用8个点是在你的系统配置比较大的时候,整个系统所有IO点数不超过256个点时才把它计算在内的,( 有不对只处,希望下楼指正)

网友B:
不用指派
点数不多的话可以不计

网友C(2008-04-13):
一般我用管他,

网友D:
是自动设置的

网友E:
FX2N最大扩展为256点,特殊模块会占用它的扩展能力
如:加了一个特殊模块詹了8点,那么其它的点数就不能超过248点

这个也不需要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