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1):
我厂有350 kva 变压器,现有一台机器,22kw 4级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星转三角时老是出现短路现象,接触器很容易没用,我看控制回路没有问题不知怎么回事,用的是CJX1 -63 两只,CJX1-32 一只,10 平方的铜线,可以改成直接启动吗。这台机器的总线用16平方的铜电缆线。附 电路图

网友A:
可以啊你在认真看看

网友B:
这位朋友你好。当前比较提倡星角启动,你说的是角运行瞬间短路吧。你把封星的接触器和角运行的接触器做一下互锁。估计没问题,

网友C:
我的意见
1你要加机械互锁和电气互锁
2建议时间继电器采用施奈德空气阻尼式继电器

网友D:
楼上的是行家!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好象没有直接启动的,一般10kw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如楼上说的,要有机械互锁和电气互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你要加机械互锁和电气互锁
2建议时间继电器采用施奈德空气阻尼式继电器
与时间继电器好像没有关系,也不需机械互锁,只要电器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F(2013-12-14):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时间继电器没接好

网友F:
只要变压器够劲
直接启动没问题
我家18.5KW的都是直接启动

网友G:
花点钱换个现代点的启动器嘛。

网友H:
负载大吗?不大直接启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