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1):
PLC侧是422圆筒8针,PC侧是232的25,我在网上找的接线:三菱的FX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0
PLC侧FX0-----------FX-232AWC侧
PLC(1)-----------FX(15)
PLC(2)-----------FX(2)
PLC(3)-----------FX(7)
PLC(4)-----------FX(16)
PLC(5)-----------FX(12)FX(18)
PLC(6)-----------FX(20)
PLC(7)-----------FX(3)
PLC(8)-----------FX(24)
FX(5)---FX(8)---FX(21)
请问具体做的时候是直接相连还还是加什么东西,232和422的电平信号不一样,这种电缆可否自制?可以的话请说下谢谢

网友A:
可以
买一条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