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1):
模拟量输入331-7KF02模块,假设2、3端子,4-20ma
1。当两线制时,2、3端子分别接变送器的+、-,电流应该从2出3进??对否
2。当四线制时,外部24V+ 接到变送器+,变送器的- 进PLC哪个端子???
电流的2出3进 和 2进3出 有关系么?

楼主:
问的好像不对呢,胡涂了,看图吧,四线制对不对

网友A:
首先,两线制与四线制都是指变送器来说的。四线制变送器有单独的供电线路,供电与信号分开,所以用四根线,而两线制变送器,电源就串在信号电路上。
对于四线制变送器接法比较简单,给变送器单独供24vdc电源,变送器信号输出+,-接2,3端子。
对于两线制变送器,24vdc电源+接变送器+,变送器-接2端子,3端子接24vdc电源-。
-------------------------------------------------------------
http://www.smart-sys.cn

楼主:
就上图说吧,PLC300 的 7KF02模块
当2、3对应的 量程块 是两线制的,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加到变送器(两线)+-上,因为模块M3+供电,端子有24V电压
当2、3对应的 量程块 是四线制的,是不是如图就可以,M3+也不用撤

网友B:
其实四线制的加配电器性能最稳定了!

网友A:
不对,PLC300 的 7KF02模块1号和20号端子外接24vdc电源与是不是两线制或四线制变送器没有关系。我上一帖写的已经很清楚了,还不明白吗?请你好好看看手册里的接线图。